ASUS F80C 不开机

楼主(2014-05-05):
一台ASUS F80CR 2.0  板载CPU SIS 客户拿来不开机  上电电流 0.9 到1.0  光驱有转动一下   大写灯跟数字键灯常亮  换过显卡 刷过BIOS 加焊过南北桥  故障依旧  求教各路好汉啊

网友:
先把显卡拆了再上电看看电流有无变化等,不行换南桥,不行换北桥,你要确定CPU复位已经有了哦,我只能这样说了,因为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和你这一样的故障  有时候可以亮一次  总感觉北桥问题

网友(2014-07-18):
是啊SIS的机器 北桥的问题多啊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这块有问题

网友(2014-11-16):
北桥的问题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