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南桥那儿掉点了怎么办

楼主(2014-05-05):
主板南桥那儿掉点了怎么办

网友:
有很多可能是空点。你如果经常做的应该认识。

网友:
是内围还是外围,外围很多都是有用的,内围比较少,但是具体还得看情况,你可以看点位图。

网友:
如果只是一个空点,就没关系,如果有线连着,要把线飞上,且用绿漆绝缘

网友:
     飞线就好了啊 。。

网友:
在掉电的地方,用手术刀沿着那一圈绝缘漆小心的刮一圈,有铜线漏出来就是有用的,没有露出铜线的就是空点,简单实用,注意的是手法要细

网友:
掉点就算补好,也会不稳定,建议换板

网友:
空点不用管的,不是空点接线

网友:
I am of the brazil, use the translator to communicate Always when to leave this bolt, to verify with the microscope. many points exist that are filled with earth, and do not have importance if to leave some points. not to happen this again, always the plate leaves during twelve hours in the greenhouse desumidificando. good luck!

网友:
看是什么点,空点不用管了,有数据的一两个可以,三个以上建议换板,不稳定的

网友:
如是空点,不用管!但补点不好办!

网友:
桥下面掉点了,飞线后桥还能做啊,太神奇了

网友:
看掉的是什么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