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20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4-05-05):
刚开始加电,电流0.00 这个就显示3位
然后开关键上游3v电压
桥晶振有电压
系统3v 5v正常,然后短接开关针无反应,93针KBC_PWRBTN_EC#有跳变,发给桥的PM_PWRBTN#从3.3v变到3.2v就回到3.3v,这个不知道正常不正常?第4脚    vdd刚开始测量的是1.8v左右,有点费解。这是刚开始。吃完饭接着说。
bios 5 6 7脚都有电压。其他脚忘记了。板子现在没在手边,在学校里。

网友:
有先刷bios 了嗎

网友:
先查EC的工作条件,再刷BIOS

网友:
EC 南桥 BIOS 充电芯片,围绕这几个元器件修

网友:
因为没有接口  我是直接把线焊到板子上面的  负极接到了地  正极接到了适配口旁边的电容上
由于来回翻板子   正负极碰了一下  起了点火花  估计这次后级又烧掉一些元件
反正量的时候没有测试出来  保隔电压正常  3v5v正常

网友:
也不知道是不是适配口的小板和大板没有连接好
有时候系统供电出不来   有时候出来单个电
有时候待机电流跑到0.02  依然不能触发   此时系统供电芯片一会就发热   有时候是kbc旁边的一个二极管发烫

后来用示波器测量系统芯片  不小心引脚连了一下  19v电直接拉低到了3v多  系统芯片烧了   拿下来之后发现5v电感也是短路的
最后发现电池充电芯片也是短路的   还有一些短路
因为这是朋友给我的二修的板子  所以不知所措了

网友:
兄弟,把工具整齐了修! 别乱来,人为的问题要更难修。

网友:
感情您这是做维修呢还是搞破坏呢?还没修好呢,这里给你搞短路,那里给你烧了

网友:
哈哈  我是新手  大家伙理解一下

网友:
人为的还真不好修呢,先查E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个人用镊子把电池接口都对捏一下 烧了好多东西

网友:
先检查上电请求电路 是否正常,在检查EC,在检查桥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个系统供电芯片   今天加电还是不开机  不过kbc条件满足了
短接开关针  kbc发给桥的PM_PWRBTN#从3.3v跳到0又回到3.3v
请问这样正常码?这个信号是个跳变的还是持续的信号啊?

网友:
PM_PWRBTN#   这个3.3V-0V-3.3V  就开机一瞬间的一个跳变 不是持续的 是EC发送给南桥的开机跳变   那你看下南桥有没有反馈信号给EC的 64脚 和21脚  中间会经过2个电阻R1914 R1915  应该是0V-3.3V的一个跳变 假如没有 就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吧   而且你最早说的EC 4脚VDD应该是3.3V 是1.8V也肯定不对啊 祝你好运

网友:
话说 你那些短路都修好了?

网友:
先刷一下在说吧
通病

网友:
我修过这样机器

网友:
忘记 你这板子是双BIOS啊 EC旁边的BIOS 参与开机触发的  刷下程序吧  附上此BIOS 待机时各脚电压 1脚CE#2.45v 2脚SO 0.65V 3脚WP#3.3V 4脚VSS 0V 5脚SI 0.20V 6脚SCK1.65V 7脚HOLD#3.3V  8脚VDD 3.3V  这还是当初师傅教Y460的时候记下的 仅供参考

网友:
待机有3 5V就不对· 更换吧·  这个机器只要是待机钱出3 5V就代表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这样没问题都搞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