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内存贴纸K42JZ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05):
折腾了一天,现在进了BIOS,上来发个帖,大家交流
机器到手不触发,待机电流忘了多少,应该是正常的吧,
拆机,发现2个问题,C壳有破损,USB接口晃动(固定座断裂)
各大电感打值正常,晃动的USB中间的数据线为0
头脑中开始怀疑桥有问题,没桥换啊,想也没有意思
开始查触发流程了,EC能得到开关针传过来的跳变,也正常发出跳变给桥
测桥没有发出SLP信号,
查桥的待机条件,晶振两脚有压差,其他的条件也正常,手头有示波器,示波器查条件,总觉得晶振不理想,自己对晶振的理解是,有了供电就该工作的一个元件,
想桥没法动,就先挑晶振下手了,料板上拆了个,换上去,这时候才想起来,先打值,有一脚无穷大,
前面怕是误判了,测试点与晶振的脚位之间飞线,再打值现在数值差不多了,
此时板可以正常触发了,呵呵,前面提到过,C壳有破损,
裸板上电,正常
各大电感的也出来,
上CPU 内存,电流直接到1.5,UP7706发烫,论坛有人说,显卡应该是不好了,开始打显卡的电容,也没有太大异常,姑且认为正常吧,挑这种的毛病,其实我也没有办法解决,BGA水平太差,能下来,不一定能上去,
测CPU的复位,有,
测内存AD,有正常波形,就是没有3次,事情都到这一步了,想想刷BIOS省事,先试试这个了
开始论坛找BIOS,
最后才发现这个是体力活,
不是说大家上传的不好,有的可能没有备注清楚,一些细节没有,比方说标注内存贴纸这一块,我也最后进了BIOS才知道,正像有的哥们说的那样是看内存贴纸,
前前后后刷了5个,有3个刷了直接不触发,刷最后一个时候,看到这哥们很细心,交代的也很清楚,想想这样干事的人,应该没问题吧,看了下跟帖的,也有哥们和我的一样,他说BIOS好的,那我就下载了,
刷上,亮机,进BIOS
说下后遗症,风扇转的还是很快,狂转没见过,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的上,
该发烫的依旧发烫,
期间看过论坛的贴,说CPU跟VTT的问题的,实测,比他的稍微好点,但是后来想,不稳定,应该不会次次不能进BIOS吧,就没有处理,再一个上管的D。电压也很平稳,就没有管
还遇上过一个问题,就是指示灯的问题,现在进了,BIOS,比较容易有说服力,按开关,电源灯亮,其他的灯不亮,想想也是这样,其他的没有使用,硬盘,大写锁存键等,这才是正常的
刷其他BIOS时候,下面的灯,有时候会亮2个,我想本身就是一种提示吧
还有电流的跳变,跳变要有,哪里起开始跳变,貌似还可以总结总结
由于不算新问题,就不上图了,
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
沙发我就不留了,有谁教教我搞搞后遗症吧

网友:
说的有点乱

网友A:
我了个篮子 哦 这机有图纸就好修了  图纸不好找啊?  图纸给份啊 没点位图又断线了你咋知道那边是通?有料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了个篮子 哦 这机有图纸就好修了  图纸不好找啊?  图纸给份啊 没点位图又断线了你咋知道那边是通?有料 ...

要是你的是这个板,论坛图纸,点位图都有,都对的上,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我有图纸,K42JR的,内存贴纸K42JZ,自己试过能对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