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多开关几次就掉电无显示

楼主(2014-05-05):
   今天接了太华硕X42J笔记本,拿来的时候是开机就掉电无显示。于是拆机,把主板取下来没看到明显的故障。用万用表测量无短路。于是插上电流表,一路小跑居然显示了。重复测试了几次。但主板温度上来之后,机器就开机掉电并且无显示。等主板冷了之后,开机有能正常显示。Cpu换了还是一样的。测主板电压都正常。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给点提示。或给个图纸。谢谢

网友:
查一查温控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查温控是不是误报

网友:
没图纸不好查呀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查下温控,在看看散热器是不是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