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 进XP重启

楼主(2014-05-05):
华硕P5QPL-AM 进XP重启 ,刚开开始可以正常使用,就是不能跑3D,跑就重启,后来直接进系统重启。
检测了下内存电压有2V,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跪求大神指点
华硕

网友A:
用集显还是独显啊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呗。。。修好了内存供电自然就正常了。。。

网友:
2V也不能说它有问题,主要还是看看进系统的时候各开关电路波形是否正常,各线性电路是不是有杂波,当然其他主电压你也要确定没有问题,还有频率有没有杂波,最后干桥就行了

网友:
这个 内存供电属于正常的 我上次维修到一块重新启动的 加焊CPU座子好了 贴片的 座子容易虚焊

网友:
这个板子很奇怪,我在系统里不跑3D使用正常,跑3D就重启,南桥感觉温度比较高,但是南桥是我换地新地。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集显还是独显啊
我用地集显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我试过几回内存有坏的导致重启死机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我修主板的电源用 了延长线,是那个延长线的问题导致。主板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