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20 有开机密码怎么解 这款是否有密码芯片

楼主(2014-05-05):
三星RV420 有开机密码怎么解 这款是否有密码芯片 还是直接刷BIOS就可以。
开机密码
刷BIOS

网友:
楼主指的是登陆密码吗?如果是登陆密码的话进PE系统破解就可以啦

网友:
是开机密码。一开机就跳出来的,要求输入密码。系统密码还需要求助吗

网友:
CMOS放电,在试试

网友:
CMOS放电,在试试 不行在刷BIOS

网友(2015-12-15):
三星的没有密码芯片的,刷BIOS,再清空CMOS设置就好了。

网友(2016-05-04):
把硬盘去掉开机还有密码刷BIOS 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