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460所有电压正常,但就是不亮机。

楼主(2014-05-05):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B460 板号LA46 DIS MB 09911-1M

现像是通电但不亮机
开机检查发现待机电压3.3V上管供电一个电容被烧焦了。
下图中的C689

首先换掉C689,一起的C688也同时换掉了。
换了之后故障一样,还是不开机。内外屏均无显示。
测试主板各电感 电压正常。
按开机时序测试各电压也正常。
按开机键后电压会升到1.20A左右,然后停留一会儿,风扇停转。
过6秒左右后,风扇开始转到,电流升高到1.33A左右。但是还是不亮机
现在没下手的地方了。
笔记本电路修的少,所以求高手们给个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14-5-6 13:23):
板子不加散热器和风扇的时候,电流会一点点的升高,不停的升。速度较快。
加了散热器之后,电流还是会一点点的升高。只是比没的时候上升的速度要慢很多。
显卡也焊过了的。故障一样。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刷一上BIOS

网友:
电流还是有变化的,南桥的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的。EC的应该不用刷了吧。

网友:
看来460还是故障多多啊,之前还有一个打死不出U供电的,U会发烫,但是打死不出U供电的,那时他换了王八壳后面就再也不行了,都有跳变了吗?不上内存是什么状况?看看会不会跑马先,或者屏供电之类的是不是,都查一下

网友A:
干桥的节奏。。先加焊试试

网友:
热风枪吹了吹桥也是没反应啊。

网友:
在线等,求助啊。

网友B:
如果 有 条件的话 EC的也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 有 条件的话 EC的也刷刷

EC BIOS刚刷了,刷后开关没反应了,又只好刷回来。

网友:
看看哪里还有没有没查到的

网友:
B470e 电压也没有 楼主有消息通知声

网友:
集显供电也有么?打SMBUS和EDID波形吧。

网友:
看过没有内存  过了内存的话 看下显卡

网友C:
打内存的SMB总线看有没有波形,有没有读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内存的SMB总线看有没有波形,有没有读内存

没波波啊。现在加内存与不加内存电流都会慢慢的升高。

网友:
大小写灯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重植下显卡吧

网友:
联想的确实不好修哦~~呵呵~~楼主就解决了没呢~~~

网友:
zhoufu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感觉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铁壳壳mos管容易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又是烧穿

网友:
这个机子的质量真不行

网友:
没修好。还给人家了。CPU供电都正常的。上电时序后面的几个电压我都测过了。正常的。

网友:
求救啊,我也碰到个一模一样的,也是那电容烧炸了,开机不显,开机不显,烤了一下显卡开机能听到联想那声音,就打死不亮啊!!!!

网友:
看bios脚上有波形么 插拔内存电流一样的话内存肯定没过

网友(2014-06-05):
跳上去了 就是不亮机 有没有可能是U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太多问题了,我遇到几次CPU MOS管坏的了

网友:
查一下显卡和CPU 的复位出来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桥的节奏。。先加焊试试
B460的桥几乎不会坏的。修过蛮多B460桥都很结实。哈哈。。。。。

网友:
一般铁壳MOS管就出恭电问题。运气不好带着BIOS不行也有可能。

网友:
CPU有没有换看看 修过一台CPU坏了 电流跑1.18左右的

网友:
楼主干显卡吧

网友:
铁壳的有问题,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