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推荐恢复工具

楼主(2014-05-05):
做系统做做到数据区了,请版主推荐几个恢复可以恢复的软件,十分感谢!!!!!!!!!!!

网友:
这个还能恢复 ,千万别在装了,也别在格式化了。。还有的救的~~

网友A:
R-STUDIO  DISKGEN 都是比较好的软件

网友:
是不是做到别的分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TUDIO  DISKGEN 都是比较好的软件

免费的吗中文版的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