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攻。ASUS K43SD卡LOGO

楼主(2014-05-05):
   最近生意不景气啊,修本的人都少了,难得现在的笔记本都不坏吗。正题,客户拿来一台ASUS K43SD 说卡LOGO,于是马上拔电池上可调电源,自动上电了(这里有点小郁闷后面有解释)。电流少一跳,到此大家都懂得的了,客户是老客户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了,直接内存擦干净,机器亮了,的确档LOGO。于是机器留这里修了。     换上自己的好内存也一样,于是边拆边点,终于,扒光了,发现上家动过BIOS HM65的桥加焊过 CMOS电池没有装上,现在知道前面自动上电的原因了,既然少CMOS电池那肯定是上家没有修好的机器了,唉,心都凉西西的了。。先单板点吧,单板还是一样。然后仔细观察过全板无进水也无明显故障  USB接口网口之类的也全部正常,最后还偷偷的打了所有电感阻止都正常得要死。那就开始动风枪烙铁了,虽然上家刷过BIOS但是为了防万一还是自己刷了下BISO上电也是卡LOGO。马上把枪头瞄准外设 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都拆了还是原故障,到这里就没什么大希望了,华硕的机器都是及其难修的了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 呼呼。。。于是上论坛查查,没有这款机器的什么通病之类,好了既然卡LOGO那跟南桥跟显卡的关系还是挺大了,就先加焊了下显卡,也不行。。。找了下显卡芯片发现没有存货 费板上面也没有,那就先换桥了,65的桥还是有的,因为风险已经报了,所有可以安心的上BGA了。。。。。换好后,还是卡LOGO至此心都凉了。。无奈只能换显卡芯片了,可是没有这芯片论坛上也搜不到可以代换了,显卡芯片是N13M-GE1-S-A1。请问各位兄弟这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吗,还有这样类似卡LOGO的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EC是否有可能。。。感谢大家发言指点,谢谢。。

网友A:
这种显卡好像不便宜~~!~要一百大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显卡好像不便宜~~!~要一百大洋吧

不清楚,如果要这么多,那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而且客户肯定是不修的,因为客户是外面电脑店里面的,所有你知道的了,就是想知道它可以用上面代换,因为有几颗芯片上面电容排列一模一样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网友:
坑人的华硕,不修了可惜,修显卡的话也不能确定

网友:
华硕的板子,看了头都大

网友B:
我也有这样一台,换显卡好了

网友:
我的是k43sd 5.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样一台,换显卡好了

真的吗,可是我已经换过一个显卡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也没有思路了 期待楼主把它修出来

网友:
記得上次一個修V470說EC虛汗會卡LOGO

网友C:
我的是上电池就卡LOGO不上就能正常开机,小弟我拆下测了几下,现在又暗屏,我真的是想不通啊!

网友D:
屏接口的 带摄像头吗、?摄像头坏了  也会卡的

网友E:
这种问题难搞啊,还是不显示的好搞的多,也好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上电池就卡LOGO不上就能正常开机,小弟我拆下测了几下,现在又暗屏,我真的是想不通啊!

一个一个问题来吧,这种问题修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难搞啊,还是不显示的好搞的多,也好报价

恩恩,风险比较的大,问题也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接口的 带摄像头吗、?摄像头坏了  也会卡的

哥,我都外接VGA了还卡,你觉得有可能是上半部分的问题吗。

网友:
我也碰到了,k50ab,开始没有没有待机,待机芯片换了好了,不显示。。。加焊北桥显示了,还卡logo,真是不忍心动南桥,单板外接也卡。。求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是怎样判断“电流少一跳”??????

网友:
看可调电源,看多了就有这种感觉。。其实说 电流少一跳是站不住脚的,,,只是理解方便点才这样子说的。。

网友F:
通电能显示的,个个电压都正常。麻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通电能显示的,个个电压都正常。麻烦死了。

是啊,特别还是排除问题,换着换那的,换了南桥和显卡,也是卡LOGO,,然后就修补了

网友:
ENC大电容吗 ?

网友:
哥,这是个什么问题???? 华硕的机器有过NEC大电容吗,我从没看见过啊。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G:
CPU座,背面,正中间,是不是NEC的大电容,你看下

网友H:
我这有一联想Z系列现在也卡LOGO,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I(2014-06-04):
  我也遇到这样的一个卡logo的   也换了很多芯片   无意中把外接键盘放在usb3.0接上    可以进系统了  也不卡了  没有图纸和点位    没办法维修    所以就找了个废掉的USB卡在3.0接口上  把USB3.0接口用AB胶给封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座,背面,正中间,是不是NEC的大电容,你看下

没有大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这样的一个卡logo的   也换了很多芯片   无意中把外接键盘放在usb3.0接上    可以进系统了  也不 ...

额。。。这样也行的吗

网友:
usb3.0芯片坏了?

网友:
不知道呢  到后天 在主板里面飞了一个坏掉的usb 放在里面

网友J:
cpu 换过没有,有的机器光拆声卡网卡是不行的一定要换好的芯片上去,这个型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你I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 换过没有,有的机器光拆声卡网卡是不行的一定要换好的芯片上去,这个型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你I可以试试

CPU换过的。你说的要换好的声卡网卡上去。还真没有,因为机器新没有芯片。

网友K:
你的bios应该没刷对......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这有一联想Z系列现在也卡LOGO,不知如何是好

拆外设,刷BIOS 换显卡 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bios应该没刷对......

不可能。这样的小问题,请不要回答,都修到这份上了,怎么可能还有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L:
拆外设,刷BIOS 换显卡 换桥。。。。

这些都干过了,无济于事

网友:
板上没标注,修都不能下手,这情况放弃吧,报换板,换换不换给他,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问题啊没搞好。。靠没图纸难搞啊 。。华硕的板子也爱板层漏电

网友:
最小系统发,挨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