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G4不出VCC-GFX电压

楼主(2014-05-05):
此机器之前发过,但问题没描述清楚,现在重新发一遍
开机1.0A电流不显,测各个电感电压正常,就是有一个电感不出VCC-GFX电压,此机器是由NCP6131和3个NCP5911一起配合产生VCC-GFX电压和VCC-CORE电压,如图,测得PU10 1脚BST 4.8v,VR1-PWMA2.0v,DRON4.8V,VCC5V,和其他两个管子电压一样啊,除了VR1-PWM3  0.3v,vp1PWM1  0.3v ,其他都一样,那为什么他们出了CORE 电压,为什么我就不出GFX电压啊·5911也换了有3个了,都是新的,PR185,PC174都换了,说多了都是泪啊,求高手大神帮帮忙

网友A:
集显供电一般跑马后才有的 这个电压不需要管他,你有木有刷过南桥的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一般跑马后才有的 这个电压不需要管他,你有木有刷过南桥的BIOS呢

刷过2个了,没用,一个刷了会跳变,一个刷了电流卡1.0多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一般跑马后才有的 这个电压不需要管他,你有木有刷过南桥的BIOS呢

跑吗了,46什么的到7C,重复跳

网友:
你先修  住复位吧

网友:
还是要用示波器去测啊

网友:
修过一个这机器,换过NCP6131,5911,刷过BIOS,就是不出CPU电压,最后换板了,期待解决

网友(2014-06-22):
我在修住 一台 V470呢

网友:
也是不出这个电压  芯片换了,CPU的供电芯片也换 了。HM65也换了!还是一样 !!!郁闷职

网友:
这要跑马过了内存显卡才出集显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