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开机提示BOOT FAILED 附图!

楼主(2014-05-05):
(图片)

网友A:
图在哪里 哪里有图

网友B:
没有图片,是怎么解决的了。。

网友C:
选择U盘启动还是跳到  这个界面  后面全是  BOOT  FAILED      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这个问题是BIOS问题。。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在哪里 哪里有图

在楼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片,是怎么解决的了。。

在楼下!!!求大神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楼下!!!求大神解答!

图2的设置是硬盘为第一启动项吧

网友B:
其实如果能正常使用的话,如果你是要装系统可以绕过这个问题,把硬盘取下来到别的机器上面去GHOST。如果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先还原下BIOS,有条件就刷下BISO程序,主要看你的解决思路,希望能帮到了。。

网友A:
你U盘里的PE确认好用么? 重新做个PE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2的设置是硬盘为第一启动项吧

不管选择哪个都会跳出 BOOT....

网友:
没识别到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能正常使用的话,如果你是要装系统可以绕过这个问题,把硬盘取下来到别的机器上面去GHOST。如果是 ...

我已经是过了,硬盘里已经考过系统!装上去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U盘里的PE确认好用么? 重新做个PE试一试

U盘确定好用。换了三个

网友:
能认到。就是进不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是过了,硬盘里已经考过系统!装上去还是一样!

还原过了??  换过BIOS程序了??? 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原过了??  换过BIOS程序了??? 结果还是一样???

就差刷BIOS了!

网友D:
RTC电池拔掉 适配器拔掉,电池下掉,RTC电池反过来装上,按住开关等一会,在正常装好,试试看看,偶尔会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C电池拔掉 适配器拔掉,电池下掉,RTC电池反过来装上,按住开关等一会,在正常装好,试试看看,偶尔会管 ...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C电池拔掉 适配器拔掉,电池下掉,RTC电池反过来装上,按住开关等一会,在正常装好,试试看看,偶尔会管 ...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C电池拔掉 适配器拔掉,电池下掉,RTC电池反过来装上,按住开关等一会,在正常装好,试试看看,偶尔会管 ...

这就是我说的还原BIOS的另外种方法,F9-F10也可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择U盘启动还是跳到  这个界面  后面全是  BOOT  FAILED      求大神解答啊!!!!!!!!!!

重点是这张图!!!!!!!!!!

网友:
那楼主怎么不刷BIOS?

网友:
Y485是新品种, BIOS没问题是你设置问题,你把windows8启动类型的关闭 就行了

网友:
然后还要关闭个选项 貌似忘记了我擦  还有 你磁盘是GPT, 还是MBR的

网友:
之前遇见过,先BIOS还原初始状态。再设置看行行吧

网友:
求真相,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硬复位没用的话,硬盘、光驱、U盘全部拔掉,在硬复位,之后只上U盘启动,或者单独光驱
联想的机器总是出现些奇葩问题,不行的话 你只能刷刷BIOS试试了,

网友:
我今天接到的Acer笔记本也是这样 不知道兄弟你解决没有

网友:
怎么没有图呢

网友:
哦  看到了  你这个应该是bios程序有点不对吧  直接重修刷一个在试啊

网友:
装WIN8应该就没问题 了

网友(2014-06-13):
把内存重新拔下句OK了。。。。。。。。。。。。。

网友:
我知道怎么搞

网友:
修电脑,修到脑都疼,奇葩的事情天天发生,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报错,更改了所以的BIOS设置都没用,按照楼主的提示,拆除内存后发现:居然是里面一个槽不能被识别了,如果单独插外面的槽可以正常使用,如果单独插里面启动就不显示,如果两根都插,那么就开机变楼主那个提示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