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X不跑码。求救

楼主(2014-05-05):
              今天客户拿来一华硕P4P800S-X,能触发,无复位,测PCI B16脚为0V,没有时钟输出!
然后测时钟芯片开启脚电压3.3V,14.318起振了。怀疑时钟芯片坏,时钟芯片是RTM363-210,找个换了后测PCI B16脚为1.3V.感觉这电压不对是,不是应该是1.6V左右嘛,相差也太大了。难道这时钟芯片也是坏的?
    找不到同型号的时钟芯片了,换个ICS952607EF试试!
汗,PCI B16脚怎么还是1.25V,电压也不对啊。。。。。。等等,好像跑码了!
   上内存,显卡。显示了。
   什么情况,花屏?刷个BIOS看看还花不花。
刷完BIOS还是花屏,,,,,大神们,接下来该咋修?(主板各供电正常,内存负载供电正常。SDA正常。SCL正常。)

网友:
花屏?
内存也会引起花屏,排除内存之后查显卡了
独显的话你直接换上一个好显卡试试了
如果是集显的话就要查信号了。

网友:
AGP独显。显卡是好的。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擦擦内存或者加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