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3627DHG芯片复位电路

楼主(2014-05-05):
昂达790GX开机触发电路正常,开机后复位灯长亮,测PCI的A15脚电压为0V,PCI-E的A11脚为0V,貌似主板一直工作在复位状态,无跑码,南桥芯片型号为SB750,找遍了百度,也没有关于83627复位电路的,都是触发电路,求高手赐教

网友A:
首先要确定各处供电正常,时钟正常,然后才是复位

网友B:
貌似全板无复位,先查供电,再查时钟。

网友C:
在全板供电,时钟正常的情况下,南桥还需要接收到IO发到的PWROK和CPU IC 发出的VRMPWRGD才能发出复位。83627上传给你,希望 对你有点用处,你自己找下PWROK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各处供电正常,时钟正常,然后才是复位

供电都正常,ATX8脚也没有拉低,时钟也正常,就是南桥输出复位电平拉低了,整个电路一直处在复位状态,求高手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全板供电,时钟正常的情况下,南桥还需要接收到IO发到的PWROK和CPU IC 发出的VRMPWRGD才能发出复位。8362 ...

PWROK一直处于+5V,CPU IC 发出的VRMPWRGD怎么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全板无复位,先查供电,再查时钟。

不是无复位,貌似一直都处在复位状态,IDE1脚低电平,BIOS的2脚低电平,PCI的A15脚低电平,PCI-E的A11脚低电平,貌似南桥一直输出复位信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WROK一直处于+5V,CPU IC 发出的VRMPWRGD怎么找???

楼主有没有这个的图纸哦,有图纸就很好修。VRMPWRGD是由CPU供电芯片PGOOD发出的,VRMPWRGD一般是3.3V或1.2V,由外围电阻上拉而来,CPU供电芯片到SB一般会经过2个小三极管控制,楼主CPU 供电芯片什么型号,看我有木有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这个的图纸哦,有图纸就很好修。VRMPWRGD是由CPU供电芯片PGOOD发出的,VRMPWRGD一般是3.3V或1. ...

网友C:
楼主,我说的VRMPWRGD是由CPU供电芯片发出的,供电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说的VRMPWRGD是由CPU供电芯片发出的,供电芯片

CPU供电芯片是F75125R这个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芯片是F75125R这个芯片吗???

还是UP6103S8

网友C:
UP6103,我没有这个芯片的PDF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UP6103,我没有这个芯片的PDF资料

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是F75125R,测得各脚电压为,4脚,5脚,22脚,24脚,25脚电压为3.3V,6脚为2.5V,其他引脚都是0V,该怎样判断该芯片是不是好的????各位高手帮我看看,这个芯片信号我传上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WROK一直处于+5V,CPU IC 发出的VRMPWRGD怎么找???

VRMPRGD是VRM发给IO和南桥的,由一个三极管提供上拉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VRMPRGD是VRM发给IO和南桥的,由一个三极管提供上拉电压

PWR有3v电压到SB,MOSFET一直没电压输出,如何判断VRM是好的,没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R有3v电压到SB,MOSFET一直没电压输出,如何判断VRM是好的,没损坏

VRMPRGD时钟接收到没有?

网友:
复位时南桥发出的,和IO没关系。

网友:
时钟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