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显交叉火力 独显驱动打叹号

楼主(2014-05-05):
最近碰到 2台华硕的 一台N43SL 另一台华硕K53SJ 都是HM6平台的 BIOS 显卡芯片 CPU 南桥 都换过 故障依旧 ,有没有大神修过类似故障 指点一下 , 实在没有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4-5-7 14:39):
系统换过了 同样的系统换个板子就能认到
华硕
cpu
芯片

网友:
笔记本也能实现双显卡交火吗?是双显卡切换而已吧。

网友:
只能装WIN7以上的系统。

网友:
楼主系统换过了没?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软件问题

网友:
可以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先要从简单的入手,看一下是不是驱动或者系统的问题

网友:
华硕笔记本好垃圾,看见都头疼

网友:
这种情况先换个系统 要不下个官网的显卡驱动

网友:
换个系统可能会好.我昨天一个显卡..32位WIN7完美驱动.换64位WIN7 换无数驱动.都是打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