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映泰780GE的板子有供电全部正常,有复位有时钟,刷了BIOS还是不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5-06):
一块映泰780GE的板子有供电全部正常,有复位有时钟,刷了BIOS还是不亮?请高手指点!
CPU供电  1.15V
VDDA    2.6V
DDR2     1.85V
桥、总线   1.18V
假负载测试有时钟,复位,跳复位脚整版也有复位现象!刷了最新BIOS还是不亮!

网友A:
有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只能说明主板的硬启动完成。一般刷BIOS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过,CPU发出的寻址指令没有到BIOS,刷bios是没有用的。可以用示波器,CPU发出的ADS#有没有经前端总线到NB,指令经NB通过DMI总线有没有到SB,指令经SB通过LPC总线有没有到BIOS。只有BIOS 收到指令还不行,才能刷BIOS。另外楼主要仔细观察,那些总线是否有断线

网友:
查哈总线看看。

网友:
是呀希望高手 都出来出技术

网友:
假负载打值  有无空焊 断线  ADS信号不好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只能说明主板的硬启动完成。一般刷BIOS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过,CPU发出的寻址指令 ...

用示波器怎样查ADS#,那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怎样查ADS#,那个脚?

没有图纸不好找,不过你可以测PCIA34#帧信号检测,若果正常说明SB已经收到北桥过来的寻址指令,间接来测CPU是有发出ADS#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不错,倒是值得试试!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