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SC-W80相机

楼主(2014-05-06):
SONY   DSC-W80相机开机镜头前面的两扇门打不开,有时可以打开,该怎样处理请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拆开看下是不是进灰尘 哪里发卡

网友:
镜头的问题,需要·拆下来修。不过第一次总是会拆坏镜头的。

网友:
有相机图纸没呢?

网友:
直接换镜头,镜头便宜

网友(2014-06-06):
发在淘宝网店上面直接卖掉,再添些钱换新机

网友:
用电铅笔上的铅 弄成沫 涂在那两扇门上 润滑润滑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快门机械部分灰大了 拆开清理下就OK 拆的时候小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2015-04-19):
缝纫机油能做镜头的润滑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