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x201笔记本开机密码

楼主(2014-05-06):
刚刚见了一个笔记本 think x201  客户忘记密码了  ,开机之后出来logo就直接来个锁的图标  ...      像这问题  该咋解决???

网友A:
用U盘启动,然后进PE,PE里有开机密码破解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盘启动,然后进PE,PE里有开机密码破解项的。

进不了BIOS

网友:
可能是BIOS密码

网友A:
如果是BIOS密码,可能只有拆机把cmos电池取下来放电,然后恢复出厂默认设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BIOS密码,可能只有拆机把cmos电池取下来放电,然后恢复出厂默认设置了。

呵呵   谢谢了啊      不过笔记本的cmos电池我没拆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谢谢了啊      不过笔记本的cmos电池我没拆过....

拆电池不用试,拆电池对THINKPAD没有一点点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电池不用试,拆电池对THINKPAD没有一点点用的。

...   那咋办啊?意思只能是换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那咋办啊?意思只能是换主板?

它的这个密码是在专用的芯片里面,用工具刷芯片的程序,读出密码。反正不是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的这个密码是在专用的芯片里面,用工具刷芯片的程序,读出密码。反正不是很简单

问题解决了    呵呵   BIOS放电也行     think好像有的放电能搞定  有的不能

网友D:
刷码片把,比场馆小一点

网友E:
先把CMOS电池放电,如果放电不行,就找到BIOS芯片 然后用编程器刷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CMOS电池放电,如果放电不行,就找到BIOS芯片 然后用编程器刷写程序。

用啥工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刷码片把,比场馆小一点

   貌似太专业  ...   有些不懂

网友F:
首先放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刷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放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刷密码芯片

咋刷密码芯片啊???

网友G:
这个要看你的是那种密码,若是硬盘密码就直接换个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看你的是那种密码,若是硬盘密码就直接换个硬盘了

...  一个密码也这么麻烦啊 ???    咱理解  就怕人客户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太专业  ...   有些不懂

找家电脑维修的把,没有设备刷不了,放电不管用啊的

网友:
修好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