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寻找修理师傅——(东芝A300 掉电)

楼主(2014-05-06):
本人非笔记本电脑维修人员平时比较爱鼓捣。
此问题出现在,一次外出回家后。当时开机后,进入系统后瞬间掉电——然后从启动——进入系统/或者刚进系统——掉电——从启动——循环。 如果运气好2 3次能正常启动一次。
       由于本人非专业人士(虽然这本被我拆了无数次清洁),不具备检测能力,只能先从软件入手看看,于是开始尝试进入安全模式,不能说100%成功但是目前还没失败过,于是本着安全模式成功,机器硬件不存在问题的思路,从新做了 操作系统——第一次安装了原版win7,整个安装过程顺利,但问题依旧,第二次安装了原版XP,问题任然存在。于是开始转向硬件,就在发帖前,有发现了新的症状:笔记本外接通电指示灯不亮了(之前是亮的,就刚刚不亮了),目前XP系统下用电池开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只要一接外接适配器就掉电,但是用了一会后,就是电池消耗一定点亮后,再接外接适配器,就没问题,一直到充满电也没问题,直到显示使用交流电也没问题!
目前不知道能否判断是什么问题,本人在广州,如果有广州的维修兄弟,也可联系下,由于机器配置还过得去,还是想修理下,不想去电脑城找些什么都不明白的维修!

网友A:
之前也看过论坛里面的帖子,各位判断基本为:1适配器2主板供电电路3主板短路或芯片虚焊。
自己没有焊枪和配件,如果外修一般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B:
主板的故障大,扎专业的师傅修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故障大,扎专业的师傅修修吧

不知道广州 这个有没有师傅帮忙修修

网友:
把主板拆下来  看看CPU底座背面是是不是有个NEC大电容   有的话  可以把它拆下来换4至6个330的电容上去就行了    注意正极不能搞反   两两并联   或3个3个的并联   不清楚的话找专业的吧

网友:
典型的通病 主板里有大电容不良 要拆机维修 找专业点的师傅吧 祝你好运

网友:
NEC大电容引起的   改4-6个330的电容就 OK

网友C:
把机子寄给我吧 我来帮你搞定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看过论坛里面的帖子,各位判断基本为:1适配器2主板供电电路3主板短路或芯片虚焊。
自己没有焊枪和 ...

150元以下   具体的得看你自己怎么谈了     超过150直接换个店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机子寄给我吧 我来帮你搞定 !!

哥们什么位置,太远就算了,小熊说修才100-150

网友:
呵呵 这个又是NEC的大电容  并联6个330的电容(4个不够 还是会不稳定)  前提貌似还得小刮下板子 不然位置不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什么位置,太远就算了,小熊说修才100-150

汕头! 算了 你还是在你们附近的地方修吧 呵呵

网友:
我上次收了300 是不是有点黑呢  一般只要板子上动手脚 基本要这个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