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的维修思路。,新手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4-05-06):
:先目测,看板子有没有明显损坏的地方(包括烧黑,掉件,元件鼓包。跳线帽是否跳错,跳线帽是否丢失).
2:  如果板子太脏,清洗主板,不要用水,要用酒精或者洗板水。
3:将主板上所有的供电端对地打数值,(包括,5V.5VSB.3.3V .3.3VSB   12V   2.5V   1.8V  1.8VSB    1.5V   1.5VSB   1.2V    CPU  VCORE)
•如果数据过小或直接短路的,则可判断此供电有短路。
•4:给主板上加上ATX电源,测量 5VSB   3.3SB    1.8VSB    1.5VSB   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压偏低或者稳压器发烫,多数为南桥损坏(南桥会发烫)注意(南桥如果缺少一组待机供电也会造成发烫)
•5:测量电池电压,如果低于2.6伏,换电池或者将没电的电池拆掉) 顺便给COMS放一下电)
•6:测量南桥32.768K 晶振是否起振。
•   一:晶振损坏
•   二:谐振电容坏(两个电容同时更换)
•   三: 南桥坏。
•7:看一下主板是属于那种开机方式的,是南桥加I/O还是南桥独立开机的。W83697和8705。不带开机电路功能,用此I/O的板子由南桥开机。
•8:如果是南桥开机。找到开机的两个针,在待机时一端必须要等测到3.3V或者5V的高电平,如果没有,测检查相应的上拉电阻,如果电阻正常,则为南桥内部损坏,需要更换南桥。
•九:如果开关跳线针上可以测到高电平,短接开关针也可以拉低,但绿5V就是没有被拉低,用手压南桥如果0K,南桥虚汗,如果不行,则南桥坏。
•十:南桥加I/O开机方式,不开机,找到开关按键,测量电压有一端必须为高电平,如果两端都为低电平,则损坏的元件有:1,上拉电阻。2 ,I/O 坏   3,对地电容漏电。
•十一:如果以个上有高电平,短接后可以拉低,则说明I/O前面的元件是OK的,重点检查I/O和南桥之间的电路。
•1:测I/O到南桥的RSTRSM#信号,正常高电平3.3V,如果为低电平,则不开机。
•  2:I/O坏       南桥坏
•十二: 当短接开关按键时,开关针会给I/O芯片送去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的触发信号,此信号叫PWBTN#.
•十三: 当PWBTN#正常后,I/O会给南桥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触发信号,此信号PWBTIN#,如果此信号没有出现,则原因有:
•1: I/O芯片坏
•2: 南桥坏
•3: 相关电路元件。
•十四: 当PWBTIN#信号给南桥后,南桥会给I/O送回一个持续高电平,SLP_3#信号,如果没有这个信号,原因有:
•  1: 南桥坏
•  2:  I/O坏
•十五: 当I/O收到SLP_3#信号后,会输出信号拉低PS_ON。如果没有拉低,I/O坏。
•十六:刷BiOS.

很详细的讲解。

网友:
新手表示感谢,

网友:
新手表示感谢

网友:
不错,需要记得东西太多了!顶

网友(2014-06-18):
看看自己的帖子,嘿嘿

网友:
嗯,很好看

网友:
嗯挺好的。。。。

网友:
虽然简单,但是还是看不懂

网友:
太棒了,感谢分享

网友:
如果以个上有高电平,短接后可以拉低

网友A:
你好,有几个问题请教下。1怎么给COMS放电?2不开机如何看晶振有没起振?

网友:
有点用,先留着

网友(2014-07-28):
写的很详细,基本所有能引起故障的原因都考虑到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享!

网友:
  壳以壳以,学习了。。

网友(2014-12-02):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几个问题请教下。1怎么给COMS放电?2不开机如何看晶振有没起振?

COMS放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电池拿下来,反过来装回去,呆一会儿再把电池取出按正常的姿势装回去!

网友:
新手入门的好资料啊!多谢!

网友:
嗯,很好的 教材&

网友(2015-06-10):
最好能绐画个图结合一下

网友:
对楼主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