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0,nf4-am2l 二块主板PCI-E不好用

楼主(2014-05-06):
一块V星K9N NEO ms-7260板,走2A,2E,无显示,换PCI显卡,显示正常。另一块nf4-am2 主板,插PCI-E显卡,循环走码,上PCI显卡可以正常显示。请问各位大侠,应该修哪?

网友:
一般的板子 PCI-E不好用的  测试12V     3.3V 都有的话, 时钟 复位  系统总线    都正常的话 , 直接假焊桥  解决

网友:
你第2快有可能是显卡得事。有的显卡虚焊再AMD得板子上就会出现C1 45 50 这样得循环跑吗,到因特尔主板上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