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解答XP下HM6X独显无法启用的问题

楼主(2014-05-06):
哪位高手能解答XP下HM6X独显无法启用的问题?
自己曾尝试过在BIOS内强行单独启用独显,但会引起开机黑屏;
也强行启用独显的供电,装XP后,还无法找到独显设备。
阅读了一些双显卡技术的有关资料后,了解了HM6X平台里,集显是无法禁用的,因为独显的LVDS口已经放弃不用了,只是通过PCI-E 16X总线和cpu连接,
其输出必须用HM6X内部的集显输出口。所以没办法单独启用禁用集显(这一点,HM5X平台却可以做到,通常关闭集显供电以及相关电路就可以实现)
独显仅仅在渲染的时候参与进来。

AMD平台下我没有尝试过,因为修的不多。

我现在想解决的问题是HM6X平台,在XP系统下,也将独显始终开启。
也许即使改成功了,XP下的独显驱动都不支持,希望有过研究的高手参与讨论

网友:
这个简单啊  装个W7就ok了

网友:
就是  要XP呀。。   楼主  按你说的  HM65平台的  板子都没有独显的LVDS了吗  这个确实没注意过 HM55的确看过 独显 和集显都有 LVDS的线路在
。。。没有独显的 LVDS 那改不了么。。

网友:
楼主  我在 索尼 MBX-250 Z40HR S0203-2的板子上找到了 2组 LVDS的数据线  是2代的 平台   回家拿自己的华硕试试 也是HM65平台  找找有没有 这个 试试看 能不能拍独显。。 不过华硕没图纸 真坑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