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
三菱投影仪报错自动关机

楼主(2014-05-06):
手上一台三菱电机MD-580X的投影仪,故障是用一段时间状态灯闪绿灯,电源灯变红,然后自动关机。(不定时的,有时候几分钟,有时候半个多小时)风扇清了灰尘加了油,温度应该不高。求高手指点,投影仪修的不多没有思路!谢谢了
投影仪

网友:
灯泡到期了???

网友:
在系统里把空滤使用时间清零一下试试,或者是不是灯泡寿命快到了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我也怀疑灯泡

网友A:
彻底清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