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D自校

楼主(2014-05-06):
一块WD320G PL 1590 的硬盘,刷过ROM,刷过固件,跑PST 刚跑起来的时候还有反应,B1 C4看着都跑过了,现在跑着跑着就不动了,ID也显示为0,这是不是没跑了?硬盘听声音像是一直在起转停止起转停止,是不是因为1590的盘电流过小带不动磁头导致一直起转停止?求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
搞不懂D1不过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高手吗? 求解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D1好像是构成p表的吧

网友:
对这个还真不懂!!!!

网友:
流程完全不对。跑不走D1是磁头坏了或者坏道太多。

网友A:
都已经停了,跑个毛跑,跑不出来的,兄弟,换固件吧~~~~435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已经停了,跑个毛跑,跑不出来的,兄弟,换固件吧~~~~435错误了

原来需要好的固件才能跑出盘啊,谢谢提醒,谢谢啦

网友:
要么是流程有问题,要么是硬盘坏道比较多或者磁头问题,跑不动了。

网友(2014-08-25):
砍头去吧,换什么固件QQ:1186046994

网友:
到底是磁头有问题还是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