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oga13 如何进BIOS

楼主(2014-05-06):
第一个方法,关机状态下用尖硬的物体(如牙签)按下Novo按钮。然后就出来这么一个菜单,选择第二项“BIOS Setup”即可进入BIOS设置界面,这个应该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使用第一个方法进入BIOS设置界面,将快速启动禁用后保存退出
我们熟悉的启动选项又回来了,开机迅速按下F2即可进入BIOS。
第三个方法,metro界面下找到设置选项,然后点击“更改电脑设置”然后先选择“常规”,然后再点选“高级启动”到了这一步选择“疑难解答”接着选择“高级选项”接着就是选择“UEFI固件设置”,最后这里点击“重启”............... 电脑重启后自动进入BIOS设置界面。本人建议用前两种方法。

网友(2014-10-17):
还是第一项最简单,第三项有点文艺范了

网友(2014-12-26):
十分感谢楼主,很好用!

网友(2015-02-05):
好详细啊,真不错,赞一个!

网友:
太复杂了吧,品牌机就是麻烦

网友:
早知道看看这就好了,刚走了一台

网友(2015-03-15):
novo按钮,建议楼上的把图也贴了,也好方便我们笔记本之外的维修员学习

网友(2015-12-10):
用上了——第一种方法OK

网友(2016-02-21):
楼主 有没有 EC的  BIOS

网友A(2016-06-13):
我的S3 YOGA 14 键边上是个锁的图样

没有看到NOV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S3 YOGA 14 键边上是个锁的图样

没有看到NOVO

仔细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