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冻酷凌AL450A无输出的维修

楼主(2014-05-06):
本人小小白,自己的极冻酷凌AL450A买回用了一年多突然坏了,就是电脑用的好好的突然断电,再按重启无反应,当时电脑急着用,另购了一个电源。这个电源就放下了,最近有点闲,想自己折腾下这个电源,测绿线和紫线+5正常,短接绿和地风扇转下就停,万用表来不及显示电压就到0v了,板子上的主要原件检查了,应没问题。电源具体介绍 ,玩家堂有篇文章很详细,新人没权限链接。

现在就怀疑输出端的一个二极管,见图:

拆下看上面标:第一行LT8224,第二行IN5818,

是肖特基二极管吗?这个二极管两脚分别和电压输出3.3V和5V相连,正极接3.3,负极接5,还和边上的保护控制小板(已拆下)相连,保护小板:

二极管拆下,数字表二极管档量是好的,电阻档量正向几千k,反向无穷大但不稳定,表值快速的变化,还没时间去买同型号的管子替换,最后原来的原件全部装好,只这个二极管没装,上电短接绿和地,后级电压输出全部正常。后级输出端有这个二极管的我看了下本论坛还很少,这个是保护措施之一吗?

网友:
按IN5818查是肖特基二极管,1A30V。不装这个二极管有隐患吗?

网友:
输出端边上拆下的控制小板:

网友:
兄弟,你这个电源不错,不过你的技术修这个主动pfc电源有点吃了,风扇转一下,表明电源有短路,或者主驱动芯片坏,插电源启动时大电容有没有升压到380V,慢慢排除各个原件

网友:
是PG信号问题,从灰线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