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50有待机不加电

楼主(2014-05-06):
联想u450有待机能触发不加电,待机电流为0.01,按开关触发后为0.02,开关灯亮,电流上不去,拆开 测了EC了待机条件都满足,刷了BIOS也是一样,继续查南桥的待机条件,当侧到32.768k晶振的时候电流上去了,用风枪吹了下南桥晶振在加焊下,在上电触发完美亮机,之故障看来是南桥傍边的32.768k晶振虚焊引起不上电。遇到这个故障的同行可以直接换南桥晶振了,最后附上BIOS和图纸,最后注意下,这个机子是两个主板,料号都不一样,没分了,赚点下载分

LA-5581P _rev1.0.pdf

网友:
估计是个通病来着

网友:
不错 估计是晶振 坏了 虚的烧吧

网友:
这是u450的通病吗

网友:
小南桥的吗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谢谢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
对,就是小南桥上的晶振

网友:
应该算是吧

网友:
应该说算是通病吧

网友:
通病 吧,,下次量一下波形

网友:
会不会是通病啊

网友A:
我记得就Dell有两个主板  联想也有吗?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就Dell有两个主板  联想也有吗?忘记了

有的,实际上是三个主板,有一个是声卡独立主板

网友:
那个不是晶振虚汗了吧!  应该是晶振挂了,但没有完全坏! 建议还在直接换了吧! 不然很不稳定

网友:
同样问题我也修到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