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版主看看 大家也看看 有没有 N184H4-L01的 mcu 急需 故障如下

楼主(2014-05-06):
故障  插不插数据线都是红绿蓝  闪烁    这是款18.4的屏  手里的万能驱动板 点不起    大家看看 有没有这款的的MCU给来份    或者淘宝链接也行  谢谢

网友A:
在线等  急需  谢谢 大家了

网友:
大家给点力呀    版主有没有呀   谢了

网友B:
楼主,我帮你顶。顶到版主出发MCU程序!!!!!!!

网友C:
在基地备几块通用板,除了三星屏有些点不亮 大部分屏都是可以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帮你顶。顶到版主出发MCU程序!!!!!!!

谢谢  呵呵    顶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基地备几块通用板,除了三星屏有些点不亮 大部分屏都是可以点亮的

我这边备的是mt6820-MD的免驱通用驱动板  这种驱动板  见不得三星   或18.5  之类的这种屏   只能点亮  像  17  19 21  22  这种 不带点几的屏

网友:
版主  赶紧出来呀    看看   有没有呀   版主 冒个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备的是mt6820-MD的免驱通用驱动板  这种驱动板  见不得三星   或18.5  之类的这种屏   只能点亮   ...

确实,但基地那种小板,带VGA接口的板,我换了很多,除了三星的屏 其它都可以,

网友:
有没有呀    有的伙计 给发个呀  谢谢   我找了两天都没有找到

网友:
你要通用板的程序吗。

网友D:
nta91的板有这种程序。

网友(点评):
你这个程序不合适的,楼主的RTD2270的,你现在的这个程序是NTA91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  急需  谢谢 大家了

你这个程序没有,我这里有180-181的程序。

网友:
这个是故障机备份出来的MCU  机器是山寨现代的    超薄的LCD屏    可能这个MCU是好的   我找了两天都没有  发现有这个MCU   这个不确定的就发上来   有需要的可以刷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nta91的板有这种程序。

是呀  我的  不是通用版   他这款显示器比较薄  通用板  不好弄   再不好  今天下午就要交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nta91的板有这种程序。

谢谢 哈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程序没有,我这里有180-181的程序。

版主  这里都没有的话 估计   是没地找了    谢谢版主   我把这款机子的程序备份下来也发上来了  希望下次有人遇到 可以刷刷看  看看 程序是不是好的

网友F:
查一下屏线对不对,这个屏只要有供电就会自检,用通用30针屏线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屏线对不对,这个屏只要有供电就会自检,用通用30针屏线不行。

恩恩  以前这种问题遇到过屏线问题的   可是 这个我换了两三个屏线都不行  手里在没有屏线试了
                  机子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