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00 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4-05-06):
只有,3V 5V 其它电压都没有

网友:
你说的 太简单了 是不是 按下开关 其他都没电  那你就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按不触发的故障来修吧

网友:
的确是太简单了 应该是有待机不触发吧,  如果是这样就按照时序来了,EC 南桥 bios 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