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的高手请进

楼主(2014-05-06):
接手一台旭日C466A 进BIOS 安全模式都正常 进系统进去就黑屏 系统换了 显卡加焊了两次 进VGA模式能进去 调到800x600都黑屏 不知道从哪入手啊 。。。。不知是显卡还是屏啊

网友:
你试下 外接 看有显示么 有显示的话 换个显卡

网友:
屏坏的少了

网友:
换显卡就可以。

网友:
重新装个比较老的显卡驱动,我遇到过,把显卡驱动删除了重新装老的版本

网友:
换显卡,装系统把显卡驱动去掉啦 ,打官方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