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4-05-06):
三星355v4c
板号:LA-8863P REV:2.0
没有图纸,如果有的请发一份吧。
因进水,有一个贴片电阻无穷大,还有一个六角的小IC(Q10)坏了。电阻不知道大小,只知道是一个分压电阻。六角小IC(Q10)上面标有MN124 不知道是什么,1、4脚接地,2、5脚之间是导通的有5V,3脚经过一个471电阻接的一个场管Q29的S极,6脚是接的场管Q29的G极,G极待机都应该有电压的,电压是公共点经过两个分压电阻而来的,现在有一个电阻无究大,随便找了个105的上上去。只要上了Q10就把G极的电压拉为0V,现在不知道这个Q10是什么IC。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图纸 就没办法了 换是努力找下图纸吧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没有图纸和坏板,估计办法不多

网友:
谢谢大家,搞好了。电阻还是用的105的。六脚IC是在旧板上找的一个,只是量了一下1、4脚一样接地的就把它换上去了,结果好了。哈哈,运气太好了,今天买彩票去

网友:
Q10是一个N沟道复合MOS管

网友(2014-06-05):
楼主找到图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