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触摸板用不了 求救

楼主(2014-05-06):
TPDATA 27  5V
TPCLK 27    5V
PAD_RESET# 27  不插触摸板5V  装了触摸板是3V多
TP4CLKPAD     5V
TP4DATAPAD   5V
PAD_DETECT#     不装触摸板3V   装了触摸板0V

PALM_LED_P
PALM_LED_N
这两个什么作用

触摸板用不了,左右按键可以用,线和EC是通的,触摸板和EC都换了,求指教

网友:
下面是图片。

网友:
如果有小红帽的,键盘也要考虑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是你也是看看键盘,把键盘取下来

网友:
键盘可以正常使用,取下来也用不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帮不到你了啊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会引起吗?

网友:
等高手给解答看看结果

网友:
cha  下供电有没有

网友:
20脚 和5脚供电都查了  正常的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注意下BIOS里面的设置,还与进系统里看下关闭触摸板的快捷键!!!我遇到过刚好是哪个快捷键坏了的,呵呵!!!

网友:
主板已经放过电了,也有用PE启动过,结果也是用不了

网友:
检查下EC 信号呢?

网友:
没有办法了

网友:
有可能触摸板IC坏了。。

网友:
有键盘的话 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楼主你的高定没,我今天也遇到一台dm3的,触摸板不能用,左右键可以,触摸板按键的灯常亮,关不了,BIOS刷过,不知道是不是触摸板本身问题还是主板问题,不敢冒然订配件,

网友:
键盘pin换过试过没有啊?

网友(2014-07-20):
看一下主板上保险有没有开路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是一根线连接的吗

网友:
机器来的时候,可以使用 ,同事加焊一下显卡,就不能用了, 我是,BIOS 键盘 触摸板,排线,EC,都换了,还是不行,查的条件,和你差不多 ,楼主解决没有啊,回答一下!!!!

网友:
不行就外界键盘 干脆省市。

网友:
我能说你换键盘就OK么

网友:
是不是键盘锁到了

网友:
断开小红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