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21 HP321 电流0.81 0.82 0.83 加焊南桥OK了

楼主(2014-05-06):
板号6050A2327701-MB-A02 独显
HP421  HP321  的机
只有主板  内存  CPU 风扇   上电开机就电流0.81 0.82  0.83 加焊南桥OK了

备注:先刷BIOS看下可不可以在加焊南桥

hp421 hp321 板号6050A2327701-MB-A02 图纸和点图.zip

hp421 hp321 独显bios 板号6050A2327701-MB-A02 好板备份.zip

网友:
能不能分析一下,,,这样纯粹就是蒙的啊,,,

网友:
CPUSTOP#_3没有波

网友:
在总结通病吗

网友:
遇到这样的机器。。优先考虑下这种情况。。谢谢了

网友:
下次碰到有个经验,,学习中

网友:
lz 不分析下难道是通病

网友:
这就是通病的诞生时刻么

网友:
能说说这个是什么信号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南桥呢

网友:
回复楼上ibm的南桥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机器的通病的了。

网友:
这也算是通病嘛???、

网友:
今天也接到一台,明天借鉴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
呵呵,好模糊的说,谢谢分享

网友A:
是否是这款机器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这款机器通病??

这个不是通病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就看见看不见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