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 映泰TH55B HD上内存断电,无解?求指教·····

楼主(2014-05-06):
映泰TH55B上内存自动断电不上内存正常
不装内存跑码D3 B0 装上断电   (像换内存 刷BIOS  是单桥的也加焊过都无果!) 怎么回事  内存基本供电都正常  只是无内存复位供电  0.几伏  是不是要上内存这个复位才出来啊?

网友:
换U了没有呢

网友A:
替换大法早使过了,有没有更深的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替换大法早使过了,有没有更深的招?

单桥干个试下

网友:
难道就没人碰到过吗  没人修地吗。。。

网友:
看一看主板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我觉得是内存插槽短路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楼主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