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家帮我参考一下是不是EC坏了?

楼主(2014-05-06):
本人新手,接一台海尔简爱7G-2本本,板号:MB45II4.V.01 ,故障为能开机,但无显示,开机后电流停止在0.04A,拆机后查各供电,没有短路,开机后摸CPU不热,查供电IC OZ8153输出3.3VA和5VA正常。测CPU供电管理IC ISL95836的25脚VDD没有+5VS供电,跑线路查图纸该供电由5VA经开关电路后输出+5VS得来, 查图纸5+S及3.3VS电压都是由EC(IT8518E HXA)控制3.3VA及5VA开关管输出,逐查EC IT8518E的74脚AVCC 3.3VA电压正常,11脚VCC 3.3VS无电压,再查EC IT8518E控制3.3VS的开关控制120脚(+3.3V ON)无输出,5VS的开关控制57脚(+5V ON)也无输出,至此,基本查明该板现在缺少3.3VS和5VS,请大家帮我判断一下,是不是EC已经损坏了?还是说有其它因数能让它不输出3.3VS及5VS开关信号?谢谢大家了~

补充一点:BIOS已经在本论坛下载刷过一次的了,但不见有成效。

补充内容 (2014-5-8 12:43):
今天换了一个新的EC上去,还是老样子。。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 不行换EC试试

网友A:
开机0、04你去摸CPU,这个电流到底是待机还是开机后的电流,着实不是很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0、04你去摸CPU,这个电流到底是待机还是开机后的电流,着实不是很懂

0.04a电流是开机起来后的电流。

网友:
先改下电路,看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如果ec供电条件满足的话 果断换了基本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4a电流是开机起来后的电流。

那南桥的S3和S5开起来了没有呢,

网友:
怎么跑线路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3,5v转换的两个管子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3,5v转换的两个管子断线了

3VS和5VS是同时没有P_ON控制电压出来,不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
要按流程来修啊

网友:
新手,还不太会正确运用。。。

网友:
纠结什么。  直接换一个试试不久知道了。

网友:
我有个B450的板没有S4 S31.1V  上点0.1 IBM南桥也换了 EC也换了 还是不开机

网友:
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正在研究呢

网友(2014-07-08):
0.04  优先考虑南桥

网友:
国产机就是难修呀

网友:
只能说是有可能的

网友:
有板号MB45II4的图纸吗??

网友:
查SLP信号

网友:
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有跳变吗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是啊 直接换个 如果没好换下来的EC就留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