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惠普 G4的PQ22工作原理

楼主(2014-05-06):
惠普G4的机器,板号是DAOR13,PQ23完全导通,G极应该有8v左右的低电平,G极电压由PQ22发出,测得是17.3V,看不懂PQ22是怎么工作的,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PQ23是P沟道的管子啊,你说的话我怎么都听不懂“G级有8V左右的低电平”????8V的还低电平?P沟道的管子得要G级是低电平的才会导通,0-0.6V的才是低电平吧

网友:
是相对低电平

网友:
这个还真看不明白!!~~~望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B:
说说我的看法,第一阶段 1, 4脚有19v电压,2, 5和3, 6无电压。
第二阶段 由于2 , 5无电压,导致q1 q2导通 。 3, 6脚有19v电压
第三阶段,6脚的19v一端对地放电,一端经过pr112  pr108 加到2, 5脚导致q1 q2关闭
第四:3脚通过电阻pr115对地放电后,电平变为0,   6脚通过pr102对地0v放电后电平为0    2 ,5脚也变为0v
第五:重复第一阶段。
第3脚的平均电压大致为19v的一半   8.5v左右,那么pq23就导通了。

网友:
PQ23是一个自导通管子产生低电流VAD电压,第二阶段VAD电压在给经过MMDT2907A转换给 PQ23G级供电使Q23全部导通!

网友:
pq22是两个pnp三极管,+va控制q1导通截止。+va为高+vad 高。pq32导通 va为低pq32截止。大概看了看 ,细看看不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我的看法,第一阶段 1, 4脚有19v电压,2, 5和3, 6无电压。
第二阶段 由于2 , 5无电压,导致q1 q2导通 ...

谢谢分享,以前只知道串联分压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3是P沟道的管子啊,你说的话我怎么都听不懂“G级有8V左右的低电平”????8V的还低电平?P沟道的管子 ...

g极控制电压比d极电压低4.7V,PQ23就到通了,p沟道场馆一般都这样,这个PQ23的D极是19V,所以G急15以下就算低电平了,确实应该写成“相对低电平”

网友:
谢谢指正,确实应该写成“相对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