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秒杀索尼MBX-249进水机!

楼主(2014-05-06):
维修地点:安庆市万豪逸景数码广场
维修时间:2014/5/6
故障:进水  版号MBX-249
这台机子是老板一个星期前接的,他没没搞定,让人家换板子报价800多,客户嫌太贵还在迟疑中。我是刚从苏州赛格来他店里的!今天上午没吊事,他把这个机子拿出来给我说进水,你看看。
接过主板 瞄了一眼南桥背面有进水痕迹,已经被他给处理的差不多了。测了各大供电电杆和公共点无短路就插直流电源测试,现象为自动上电,从待机0.012上到0.018就掉,然后重复此过程。就是说有触发动作,不能上电!既然是进水板子,先从进水区域开始搞起!进水面积不大,先测了区域中的几个电阻,立马发现问题!图中R2109无穷大了?
他是干什么用的呢?去论坛下图纸搜素看了一下如图
,乖乖呀,LPC总线,这怎么可以无穷大呢,怎么读BIOS呢,再仔细看了下图纸为33.2欧姆,阻值不太大,偷懒抽了一根吸锡线的丝丝,直接短接。再通电测试。电流上到0.8不动了,呃对了内存没装,立马断电插上内存再测,电流0.8-1.32-1.25-1.46结果你们懂得!

  还挺顺利的,算是到新店一个好的开始吧!!呵呵

Z50 HR_-1m_0302.pdf

网友:
同意楼主!
很给力!

网友:
要感谢图纸

网友:
你给的那个是电路图吗?先收起来再说,以后说不定就用着了。

网友A:
确实是秒杀。电阻出掉直接飞线不会不稳定吧?

网友B:
楼主修好这台机花了多长时间呢?

网友C:
你们老板不看图纸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用示波器能不能立马秒杀啊?!

这种如果不进水的话应该还挺难找的,进水的机子一般把进水的部分电阻电容排查一片就会有收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老板不看图纸的么?

他没时间,店里就他一个人应该是修不过来吧  要不我也不会过来给他帮忙了

网友D:
带装机有半小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这台机花了多长时间呢?

修好装机加测试半小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秒杀。电阻出掉直接飞线不会不稳定吧?

不会的,电阻33.2欧姆 要是大的花考虑更换  我这是偷懒啊 你也可以找个类似阻值的装上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没时间,店里就他一个人应该是修不过来吧  要不我也不会过来给他帮忙了

重庆那里我也在重庆的也!

致诚笔记本维修 -2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F:
那是SPI总线,不是LPC总线,LPC是南桥和EC通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庆那里我也在重庆的也!

安徽安庆 不是重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SPI总线,不是LPC总线,LPC是南桥和EC通讯的

没错呀 就是南桥和EC通讯的总线啊 我说错了吗

网友G:
楼主修此机还真是快啊1,,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此机还真是快啊1,,收了多少大洋

同行的收不了多少大洋

网友H:
哥哥  那个LPC冲线吗,明明是spI

网友I:
厉害厉害,能找到电阻挂掉,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厉害厉害,能找到电阻挂掉,很厉害

其实这个没什么套路,进水的嘛 我就找进水部分测到的 要是不是进水的,找到找不到还真难说

网友J:
嘿嘿,又学会一招,进水的地方先检查一遍

网友K:
楼主。小白问下,你测这些电阻用万能表的什么位置?蜂鸣档吗

网友:
最好在旧板上找个33欧电阻换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带装机有半小时吧

厉害啊兄弟   你QQ多少 有空多交流

网友:
楼主不错的技术呀

网友L:
高手还到安庆啊,难道是高手下乡

网友L:
我在安庆赛格,有时间可以交流

网友:
不错的 说 赞一个!

网友:
很走运啊 就坏了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在安庆赛格,有时间可以交流

安庆赛格在哪呀 我不知道 我不是本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手还到安庆啊,难道是高手下乡

不是高手 是屌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兄弟   你QQ多少 有空多交流

540815899 希望可以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小白问下,你测这些电阻用万能表的什么位置?蜂鸣档吗

测电阻不是蜂鸣档,这个怎么给你解释呢?我用的是福禄克15B的给你发个图片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嘿嘿,又学会一招,进水的地方先检查一遍

对,就是这么回事,特别是电阻,电容!

网友:
我qq547729206,我也不是安庆的,我是合肥的,安庆百脑汇啊就是原来的赛格数码广场,安庆人都知道

网友:
刚开始学修笔记本。向楼主学习了。要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哥  那个LPC冲线吗,明明是spI

这个是南桥到EC的 我也没经过学校培训 其实还真没搞清楚 你可以介绍一下 哪里到哪里是什么总线吗?

网友E: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用示波器能不能立马秒杀啊?!

网友:
楼主 真细心  向你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先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好。一般的就能亮机

网友:
楼主的资料真是不少啊,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如果不进水的话应该还挺难找的,进水的机子一般把进水的部分电阻电容排查一片就会有收获!

长脸了,要是修不好就丢大了,哈哈

网友:
这也太吊丝了   真给秒杀了

网友(2014-07-04):
谢谢楼主分享,真是太高了,技术一流哟,,很不错的哟,谢谢

网友:
这都行啊。楼主太幸运了,老板是不是一个劲的夸你技术厉害啊

网友:
这下老板觉得 他这个月工资付的值当了,,

网友:
怎么看怎么是spi总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