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显示,自检能过

楼主(2014-05-06):
请问amd 七彩虹520am2主板 12vcpu供电短路,导致主板无反应。检测一场管击穿,更换后主板自检可以过,但无显示,独立显卡。会是什么问题?更换场管没看型号,直接再废板上找了个换上的,和这个有关系吗?
cpu

网友:
换一个显卡试一下吧

网友:
和你换的这个场管估计没关系

网友:
上诊断卡 看一下 如果跑码 能过内存 显卡 就说明主板OK了
换块显卡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显卡槽旁的一个贴片电容 损坏,跟换后可以显示了

网友:
很多问题都是电容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