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暴力摔坏,显示花屏

楼主(2014-05-06):
收了一个暴力摔坏的联想G460,主板无任何外伤,显示花屏,加焊显卡,显存,更换显卡晶振故障依旧,该如何往下进行?显卡芯片是N11M-GE2-S-B1.
芯片
同意楼主:
5.0
金义义
同意楼主:
若得一显存,此城必破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量下PCI——E总线 ,

网友:
查看有没有摔掉点,查故障先找原因吧。。。。

网友:
显卡问题吧,楼主?

网友:
楼主很明显。这种必须要更换显存。至于是哪一颗显存,要看楼主运气了
同意楼主:
5.0
fanbenxin888
同意楼主:

网友:
换显卡啊。 果断换掉。

网友:
摔得,断线了吧,你摘掉显卡看掉点没

网友:
额上次接的那个G450就类似这样,小雨花似的,坑啊,最后换的板显卡老薄了

网友:
换个新显卡 啊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摔得本

网友:
lz 换一个显卡试一下 显卡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没修好,希望楼主好运啊!

网友:
显卡下面应该掉点了,拆掉看看,加焊没有用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屏 屏线 都 有可能。先从最简单的换着试试。问一下多少钱收的?

网友:
重置不行就是显存了!

网友:
屏 屏线接口

网友:
摔坏的真没必要修了

网友:
我个人感觉换北桥!

网友:
显卡  或显存摔掉点

网友:
呵呵,估计掉点儿了

网友:
算了,没有合适的显存和芯片,主板贱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