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原版bios测试可用

楼主(2014-05-06):
dell 1440 原版bios测试可用

网友:
正在找这个BIOS

网友:
可以 啊啊

网友:
之前刷了一个不行,这个绝对可用。

网友:
刚才刷了一个 掉电  这个试试看

网友:
能下么,我的不开机

网友:
我好奇一下,为什么有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同型号一起来修的几率太小了吧。。

网友:
嗯  偶尔遇到 其中一块板 待机芯片烧了换了之后电压出来了就是亮不了,论坛下了bios刷了也亮不了机正陷入僵局,正好客服又拿来一模一样的机器bios是好的,对换bios芯片可以亮机证明论坛下的bios文件又问题,一般怀疑bios程序问题多刷几个为好啊。

网友:
看了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4-06-20):
是不是bios的

网友:
是不是独立的bios

网友:
有图有真相是独显啊

网友(2014-07-21):
有图,有真象,应该是独立显卡的BIOS

网友(2014-08-23):
几代内存的,我试了开不了机

网友:
你不是bios的问题吧 这个绝对能用的 几代的不记得了 应该是三代吧

网友(2014-09-26):
我的是二代内存的~~~也是不显示~~~~哎~~~郁闷不知道刷了能好不~~呵呵

网友(2014-11-08):
刷了不行,电流在0.8左右

网友(2014-12-24):
是二代内存BIOS吗

网友:
我也要2代的BIOS.LZ这个是2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