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测试点在哪,小白

楼主(2014-05-06):
谁知道始终好坏怎么测试,求助大侠们

网友:
测试时钟的供电,14m晶振波形,开启脚,最后测试分频脚,在pci  内存都头特定的针脚可以测试

网友:
时钟ic的供电,各功能脚电压。最可靠的还是示波器

网友:
用波波测各路时钟是否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