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85 开机十分钟左右掉电,已排除散热问题?

楼主(2014-05-06):
联想 Y485 开机十分钟左右掉电,已排除散热问题!有修过这种故障吗?

网友:
先进PE看下或者在BIOS停留。估计是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先查CPU供电 这一块

网友:
哦  修过同方的K468  开机 进系统十几秒蓝屏掉电,是cpu坏了       一台话说的k42jr  进系统1分钟掉电 没修好      还有一台华硕的 忘了什么型号了 是加焊的显卡

网友:
是不是CPU下面的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就OK

网友:
同上,我遇到过这个本子,从新加焊下南桥就好了

网友:
温控
芯片有问题

网友:
BIOS有问题或者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