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奇葩显示器重启有背光无显

楼主(2014-05-06):
一客户送来了一个显示器,据他所说的是一开始花屏,自己在家里拆的,拆后无显,送过来,我拿到手之后大体看了一下现象确实不亮,只是指示灯正常,我就拆开后发现通电没发现异常,再加上他说之前是花屏,只是拆后不亮,就直接点了几分钟显示很正常,然后就直接装起来了,点了好几天都好的,就直接让客户过来拿,可客户拿回去当天就送过来了,说还有问题,我郁闷了,拿过来他说重启就会出现有背光无显,我就现场点了,结果没有他说的现象,先继续留下进一步测试的,我继续点了大约两个小时,重启的没发现问题,到了下午又点了一下午,吃晚饭前重启的,果然发现客户说的现象,因为当时手头上有事就没干,第二天来了后,继续点,从早上将近点到傍晚,重启还好的,我郁闷了,这次时间比昨晚要多一两个小时,竟然没问题。总结了,后来经过多次测试,短时间内重启没问题,时间长了重启,有可能会出现有背光无显,头大了,不过我还一直认死理:客户自己拆的只可能动了屏线,而动屏线之前就是花屏正好可能是屏线问题,可我换了5根屏线后现象都一样,不得不承认不是屏线问题,然后就查资料,再三决策之下 改变了自己先前的观念,从而修驱动板,根据资料,我刷了一下驱动板上的MUC,再也没发现那问题了,到现在还放在我桌上点着估计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很开心。虽然绕了弯路,但是也得到了一个教训:不能硬钻牛角尖。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伙子学习了.楼主你的显示器是飞利浦那款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伙子学习了.楼主你的显示器是飞利浦那款显示器?

飞利浦202E

网友B:
有一台显示器故障有点类似,拿来没事,拿回去就出状况。不过后来发现是电源问题,电压在220V附近没有问题,用户那的电压只有100多V,电源板换掉,没问题了。

网友:
哎,我也只是闷葫芦一只,高手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显示器故障有点类似,拿来没事,拿回去就出状况。不过后来发现是电源问题,电压在220V附近 ...

我这个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改板换屏啊

网友:
现在又出现原来的问题了  有背光无显示,经过多次测试与判断,还是驱动板问题,继续维修中...等待更新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是中间那个48脚的芯片RTD2122L的问题,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是同一台机器上的才行,光型号一样是不行的,虽然不会有其他影响,但是不建议大家浪费时间

网友C:
RTD2122L不发湯的话,加焊芯片,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D2122L不发湯的话,加焊芯片,有虚焊。

我加焊了,甚至都拆下来了,再焊上去了,没用

网友D:
对有时候芯片不良会出现那种状况的。我也遇到过。不过我没换。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有时候芯片不良会出现那种状况的。我也遇到过。不过我没换。加焊下就好了

只能说你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