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问题]
下载重复扣分请解释

楼主(2014-05-06):
今天下载了一个S5BIOS 总是下载到一半就不动了  重复点下载还是一样   我重启机器再下载就提示我积分不够了  怎么回事  还有最近我下载支出积分查不到记录

网友(点评):
你现在下载分只有6分,当你下载附件系统扣除5分后你剩余的下载分少于5分所以不能下载。出现这种情况时你只是下载不了系统并没有扣除你的下载分哦

网友:
这种问题貌似我也碰到过。

网友:
我第一次下载的时候已经扣了分 扣完后还剩6分 总是下载不到一半就停 速度只有几B 我重启机器重新下载这个BIOS 就提示我分数不够扣了 说明又给我扣分了 如果我分数够可能还没注意到 这样我才知道我分数为啥用的这么快 为什么几百K的文件下载这么慢 是不是最近网站有问题 我又充了10块钱 下载了个简爱7G电路图还是损坏的 刚刚我又下载U110 BIOS 也是到5%就不动了  我机器下载其他软件都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