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戴尔 PP19S 死机

楼主(2014-05-06):
戴尔 PP19S 进PE正常 进系统XP死在滚动条处不动  硬盘更换过现象一样

网友:
你先不打驱动看看能不能进去?

网友:
只能告诉你当年我修过一台HP的 精简了各种线路 都不行 还换了南北桥 最后是换了EC 才搞定

网友:
进PE ghost完系统 从起就死在滚动条处了  还没到驱动那一步呢

网友:
多是SB的问题.......

网友:
先把所有外设拔了,还不行就是南桥,BIOS,EC·····这些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机子进过水不?是否外设的原因造成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