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掉电重启

楼主(2014-05-06):
今天修到一台宏基上网本,板的型号是Q1VZC LA-8943P一插电,有0.01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键电流跑到0.18就掉电了,然后自动重启又跑0.18,循环如此,测电感的有的电压没出来,但具体分不清那个电感是给那个供电的,这块板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先检查有无掉件和短路

网友:
没有图纸吗  有图纸的话 不就一目了然了  没的话 那只能查芯片型号 看通用的PDF图纸了

网友:
不查图纸怎么知道

网友:
问一下客户电脑是怎么坏掉的,可以做个参考,还有看看是那些电压没出来,找个图纸,看看上电时序

网友:
没有图纸难修,,,,只有靠经验查电压了

网友:
图纸啊看看缺点呀还是后级有短路啊

网友:
你换板子把,换了就好了,电感给谁供电都分不清怎么修啊,应该是s3没出来吧

网友:
这个是后续电压都还没起来,你可以去查下各大电感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