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i5 开机不显

楼主(2014-05-06):
hp CQ42 i5 开机不显 独立显卡 216-0774008   开机1.3跳一下回到1.1 不动 不显 是不是显卡问题? 两个bios都刷过 故障一样  显卡加热过一样

网友:
先跟换个内存试试看,如果还是不行估计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什么叫 显卡加热过。。 加焊 ?不会风枪吹的吧

网友:
BIOS刷过没有,刷下试试

网友:
学习哈经验的

网友:
直接做显卡!

网友:
这显卡   加焊不好就只有换了

网友:
ATI的一般就直接换了

网友:
显卡重植过吗?  有些故障不是加焊就行的

网友(2016-11-12):
有些故障不是加焊就行的

网友:
丛植显卡试一下

网友:
上bga干它 就会亮的

网友:
有的要换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了吗?不行换显卡。

网友:
换内存  CPU 试试

网友:
好 资料,赞一个

qazzymppllq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这样也行阿。我也是罪了

网友:
这个机器基本都是显卡问题,拆下来从做

网友:
CQ42 加热是指风枪吹一会吗?不管使的,这类机子 修过好几台,风枪吹没用,一定要上BGA干一把才行。

网友:
一言不合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