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长城AT 电源 APS-200se 开机后有长吱声音 12V输出有2.1V 5V输出0.9V

楼主(2014-05-06):
公司收款机电源故障,长城AT 电源 APS-200se 开机后有长吱声音 12V输出有2.1V  5V输出0.9V,拿到电脑维修,店主嫌弃麻烦不给搞。这电源是厂商订制,不容易买到更换。唉,只好带回来,自己拆,,,本来不懂,花了一星期时间在讯修网查了不少的贴子,也看了,也拆了,还是解决不了故障,请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
IC什么型号,更换驱动电容要注意极性和容量。

网友:
型号和功率都一样,不敢代用。

网友A:
我晕,什么电源,古董级的?为什么我看来看去没见到辅助电源,这是什么电脑电源,这么牛

网友B:
那个I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IC是什么型号的?

IC是:494CN  淘宝淘的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什么电源,古董级的?为什么我看来看去没见到辅助电源,这是什么电脑电源,这么牛

真是古董,所以买不到新的,05年出厂,市面上不流通的。

网友(点评):
检查494芯片的8、11脚相连的推动三极管各脚电压(三极管的B极电压就是8、11脚的电压也要一致),主要是C极输出电压要相等相近,如果正常则查主开关管的B极限流电阻有没变值或换新的13009

网友A:
原来是AT电源,要手动开关的,淘宝上有卖,其实现在的ATX电源也可以代替,用绿线做个手动开关就行

网友C:
494芯片电源应该是比较好修的。
感觉是开关管软故障。

网友B:
494的12脚电压是多少?要大于12V以上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94的12脚电压是多少?要大于12V以上才行的。

测了,只有7.5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94芯片电源应该是比较好修的。
感觉是开关管软故障。

找到一个开关管,在12伏输出旁边,换了,问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AT电源,要手动开关的,淘宝上有卖,其实现在的ATX电源也可以代替,用绿线做个手动开关就行

电源大小规格不一样,如果代替,电源外壳要用回原来的。谢了,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一个开关管,在12伏输出旁边,换了,问题一样,

你说的那是整流管,不是开关管。

网友:
变压器的输入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
先换待机5V和50V的滤波电容。不行就换494  8   11脚推动管一般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