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43bwx plus 指示灯亮 屏不亮 求助

楼主(2014-05-06):
三星2243bwx plus 通电指示灯亮 屏幕不亮  更换全新的电源板 故障依旧  刷了MCU故障依旧  电路板表面无任何可视故障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屏不亮是指屏背光不亮,还是背光亮,屏没有内容出现,如果是背光不亮就在电源板,如果是没有内容就是驱动板或者液晶板的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和灯管看看

网友:
MCU程序和屏的型号都要对上

网友:
应该不是灯管的故障,找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