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571G死机

楼主(2014-05-06):
哪位大哥修过这个机器的宏基E1-571G,进系统没多长时间就死机,驱动都卸载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以前修了一台,和这差不多的,也是一开机进去没多久就自动关机了,后面我发现他温度超高九十多度我就把温度处理处理后面九眉掉了,楼主你也别忽悠了这方面笔记本什么情况都有希望楼主以后有什么好方法多多指教哈

网友:
把问题说详细些  这个不是通病

网友:
裸板点的,还是死机,驱动全部打的官方的还是死机,很奇怪,不是温度高,风扇已经清理了,硅胶重新打的还是不行,内存条也换了还是不行,每次就是进系统5分钟的样子就立马死机了

网友:
BIOS刷一下试一试

网友:
如果温度不高就是BIOS